Filter solutions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3):
以前做的滤波器都是运放比阶数少,一般四阶用两个运放,可用这个软件设计时,2阶巴特沃斯高通滤波就需要四个滤波器,是不是我设置错了,还是本来应该这样?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
二阶巴特沃斯,通常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四个,图中看也不像是高通。
第二个和第四个,不过是反相器而已,没有其它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
二阶巴特沃斯,通常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四个,图中看也不像是高通。

感觉这个图好累赘啊,您平时不用这些滤波器设计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图好累赘啊,您平时不用这些滤波器设计电路吗?

设计滤波器不一定非要用这些软件。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资料,靠这些纸质书的电子版进行设计,基本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滤波器不一定非要用这些软件。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资料,靠这些纸质书的电子版进行设计 ...

你这流氓。

又要企图舞蹈和欺骗。

年轻人。

你不仅是。

不懂装懂的问题。

而且现在已经升级到。

不懂就刷无赖。

刷流氓的地步了。

企图二度共计和诬蔑。

厂商的设计软件。

来为你们不懂装懂的。

教科书。

添砖加瓦。

有本导师。

在。

就灭有你们这些流氓。

和无赖们。

欺骗年轻人的。

犯罪活动。

谢谢大家/1

maychang -10

网友C:
右边Active Design选 Sallen 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Active Design选 Sallen Key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滤波器不一定非要用这些软件。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资料,靠这些纸质书的电子版进行设计 ...

谢谢,找到了好多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