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最近花一个月搞的开关电源,今天打烊,还望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4-07-23):
(图片)

网友A:
PCB很精致。 我没做过开关电源。

网友A:
P2那里是124V吗? 距离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那里是124V吗? 距离够不?

那是个+号,显示问题

网友B:
画得挺用心的,其它的不懂,围观!

网友C:
电源的板子,设计到安规的,特别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板子,设计到安规的,特别麻烦吧

你说到这点,我差点就飙泪了,超级麻烦啊,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什么的,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D:
新人,问个问题。
四周,尺寸很大的圆形焊盘,是用来锁螺丝的吗?螺丝孔中间被镀铜,没有关系吗?

网友E:
一直很好奇,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大片大片的连线,是用铺铜铺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问个问题。
四周,尺寸很大的圆形焊盘,是用来锁螺丝的吗?螺丝孔中间被镀铜,没有关系吗? ...

是的,螺丝孔,镀不镀都可以设置,在这里正需要镀铜,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很好奇,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大片大片的连线,是用铺铜铺出来的吗?

...

走线+敷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走线+敷铜

那真是个苦力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真是个苦力活啊。。。

layout本身就是苦力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到这点,我差点就飙泪了,超级麻烦啊,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什么的,说多了都是泪啊 ...

电源安规高低压之间,初次级,初级电流回路,输入间距等是要注意,这才是开头,有输出到效率高到EMC调试到适合生产稳定,真不是几天能搞定。

网友G:
驱动和采样在一起干扰啊!大忌的 为什么输出整流和输出端在一起啊 很有问题 不是很好的东西 具体的细节没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和采样在一起干扰啊!大忌的 为什么输出整流和输出端在一起啊 很有问题 不是很好的东西 具体的细节没看 ...

你好,能具体说一下哪里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螺丝孔,镀不镀都可以设置,在这里正需要镀铜,没关系

螺丝孔内壁覆铜,不担心锁螺丝的时候,拧出铜丝,导致意外短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驱动和采样在一起干扰啊!大忌的 为什么输出整流和输出端在一起啊 很有问题 不是很好的东西 具体的细节没看 ...

您好,
驱动与采样一般需要相隔多少的距离?
若是驱动用包地包起来,那电感的下面能附上地的铜箔吗?
驱动那么高的频率,如果用包地,会不会影响整个地?那采样包地是不是更合适一些?通常的是如何对驱动,采样处理的?
希望能解答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孔内壁覆铜,不担心锁螺丝的时候,拧出铜丝,导致意外短路吗?

孔径设置好,哪里会出铜丝啊

网友H:
1.横跨初次级的散热片安规咋处理的?散热片无固定PIN脚,振动如何通过?
2.CY3位置不能放那里?漏电过去可能损坏IC
3.只有三个Y电容,如何通过EMC?
4.目测应该是CRM PFC+LLC 你的功率多大? PFC 用的多大的RM磁心?

网友I:
变压器地,IC地,Y电容地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再接电容,整EMC时到时你就哭吧

网友J:
问一个无知的问题,同一网络走不同线宽,根据木桶效应,粗线不会起到增加承载能力的作用吧?另外线宽突变,会产生信号反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