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3):
大家好!大家有谁用过光栅尺的吗?我在使用光栅尺的时候,A,B两个信号在运动和静止的时候都会发出异常的脉冲。

光栅尺的正常脉冲应该是这样的:

我的光栅尺运动时的脉冲:

放大后可以看到在电平上升下降的时候有异常:

另外再光栅尺静止的时候AB两相会交替的出现异常脉冲: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异常呢?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在模拟输出端加施密特整形吧。

网友B:
看上去像是编码器的分辨率跟光栅不匹配,

网友C:
这是正常脉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编码器的分辨率跟光栅不匹配,

你说的是什么编码器?是检测光栅尺的那个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脉冲啊。

正常脉冲的话应该是A,B信号时相差90°的方波,但我的光栅尺静止的时候是A有脉冲时,B没有脉冲。B有脉冲时,A没有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脉冲啊。

看我上传的最后两张图片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输出端加施密特整形吧。

我的光栅尺输出的是A+,A-,B+,B-四个差分信号,我用差分接收IC接收成A,B两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脉冲啊。

好像真的是正常脉冲,但是我想用单片机去读光栅尺,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脉冲呢?

网友D:
lz问我的时候,我以为是要细分,这块不熟悉,所以未能回答。
现在看来是单纯 位置计数 问题,这块软件硬件都作了。
我解答一下,算抛砖引玉,哈哈。

1、出现脉冲原因
   出现脉冲的现象是正常的,前面各位高手说得对,虽然我的系统没有干扰脉冲。
   出现脉冲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a、电源噪声大或者光栅尺抗干扰不够好
   b、光栅尺有震动,虽然很轻微,绝对静止不可能。光栅尺分辨率越高,越容易出现脉冲。

2、出现脉冲处理
   最简单是不作任何处理,正常计数即可。LZ有用的电平宽度约100uS,采样周期小于20uS即可。高频脉冲不用管,采到 采不到 部分采到 都不影响结果。只是会出现1个字的跳动,不会累积。如果不想出现跳动,可以在输出结果之前处理一下,很多高精度仪表就是这样处理的。
   计数方法请LZ参考我以前的留言。

另外,前面有朋友提出对信号进行模拟滤波,用RC滤波可以,施密特整形无效。我的看法是模拟滤波可以不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真的是正常脉冲,但是我想用单片机去读光栅尺,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脉冲呢? ...

正常的去读就可以了。

网友E:
会不会是机械上带入的,试试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