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TOPSwitch-FX系列单片机开关电源

楼主(2014-07-23):
  TOPSwitch-FX系列单片机电源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种通用及专用开关电源、待机电源、开关电源模块中。

  一、能进行外部限流的12V、30W开关电源

  由TOP234Y构成12V、30W高效开关电源的电路如图1所示。其交流输入电压范围是AC85~265V,满载时电源效率可达80%。交流电压u依次经过电磁干扰(EMI)滤波器(C10,L1)、输入整流滤波器(BR,C1)获得直流高压UI。UI经过R1和R2分压后接M端,能使极限电流随UI升高而降低。R1可提供电压前馈信号,当UI偏高时能自动降低最大占空比,以减小输出纹波。R2为电流极限设定电阻,所设定的Ilimit≈0.7Ilimit=0.7×1.5A=1.05A,略高于低压输入时的峰值电流Ip值。这里将系数取0.7是考虑到TOP234Y在宽范围输入时,最大连续输出功率Pom=45W,而实际输出功率P'om=30M,即P'om/Pom=30/45=0.67≈0.7。采用这种设计方法允许高频变压器选用尺寸较小的磁芯,通过增加初级电感量Lp来降低TOP234Y的功耗,并防止出现磁饱和现象。此外,由于采用了降低Dmax的电压前馈技术即使输入电压UI和初级感应电压UOR较高,开关电源也能正常工作。它允许使用成本的R,C,VD型漏极钳位电路(R3,C7,VD1),以替代价格较高的TVS(瞬态电压抑制器)、VD型钳位电路,用于吸收在TOP234Y关断时由高频变压器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对漏极起到保护作用。

  次级电压经过VD2,C2,C3,L2和C4整流滤波后,获得+12V、2.5A的稳压输出。为减小整流管的损耗,VD2采用MBR1060型10A/60V肖特基二极管。C9和R7并联在VD2两端,能防止VD2在高频开关状态下产生自激振荡(振铃)。当开关电源空载时,TOPSwitch-FX能采用跳过周期的方式进一步降低最大输出占空比,使得Dmax<1.5%,因此,在输出端无须接假负载,这样还可降低空载或待机状态下的功耗。

楼主:
  该电源采用带稳压管的光耦反馈电路。IC2为LTV817A型线性光耦合器。VDZ采用1N5240C型稳压管,其稳定电压Uz=10(1±0.02)V。光耦中LED的正向压降UF≈1V.输出电压由下式确定:

Uo=Uz+UF+UR4

  现将其稳压原理分析如下:当由于某种原因致使Uo↑,Uo>U2+UF+UR4时,所产生的误差电压Ur'=Uo-(Uz+UF+UR4)就令LED的IF↑,经过光耦后,接收管的IE↑,使得控制端电流Ic↑,而占空比D↓,导致Uo↓,为而实现了稳压目的。反之,Uo↓→IF↓→IE↓→Ic↓→D↑→Uo↑,同样起到稳压作用。

  1N5240C的稳定电流典型值为20mA,取R4=150Ω时只能供给6.7mA的电流,进一步增加电阻值会受到LED工作电流IF(通常为3.5~7mA)的限制。为此,另由电阻R6提供13.3mA的工作电流,使VDz的稳定电流Iz=3.7mA+13.3mA=20mA,其稳压特性也得到了改善。反馈绕组电压经过VD3和C6整流滤波后,产生12V的反馈电压,经过IC2给TOP234Y的控制端提供偏压。C5是旁路电容,它还与R5构成控制环路的补偿电路。

楼主:
 二、多路输出的35W机顶盒开关电路

  具有5路输出的35W机顶盒开关电源电路如图2所示。这5路电压分别为:Uo1(+30V,100mA),Uo2(+18V,550mA),Uo3(+5V,2.5A),Uo4(+3.3V,3A),Uo5(-5V,100mA)。其中,+5V和+3.3V作为主输出,其余各路均为辅输出。当交流输入电压u=220(1±0.15)V时,总输出功率达38.5W;若采用宽范围电压输入(u=85~265V AC),总输出功率就降成25W,可用作机顶盒(Set-top Box)、录像机(VCR)、摄录像机(CVCR)和DVD中的开关电源。该电源采用3片IC:TOP233Y(IC1),光耦合器LTV817A(IC2);可调式精密并联稳压器TL431C(IC3)。为减小高频变压器体积和增强磁场耦合程度,次级绕组采用了堆叠式绕法。由R4和C14构成的吸收回路可降低射频噪声对电视机等视频设备的干扰。必要时还可将开关频率选择端(F)改接控制端(C),选择半频方式,以进一步降低电视机对视频噪声的敏感程度。

楼主:
  R6,R7和R8为比例反馈电阻,使5V和3.3V电源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反馈,这两路输出的负载调整率均可达±5%。R9和C16构成TL431C的频率补偿网络。C17为软启动电容,取C17=22μF时可增加4ms的软启动时间,再加上本身已有10ms的软启动时间,总共为14ms。其余各路输出未加反馈,输出电压均由高频变压器的匝数比来确定。因-5V电源的输出功率很低,现通过电阻R2和稳压管VDz2进行电压调节。R9是+30V输出的假负载,它能降低该路的空载及轻载电压。鉴于5V,3.3V和18V电源的输出功率较大,三者都增加了后级LC滤波器(L3和C9,L4和C11,L2和C7),以减小输出纹波电压。

楼主:
  TOP233Y具有频率抖动特性,这对降低电磁干扰很有帮助。另外,再合理地选择安全电容C15和EMI滤波器(C6,L1)的元件值,就能使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辐射达到CISPR22(FCCB)国际标准。将C15的一端接U1的正极,能把TOP233Y的共模干扰减至最小。须要指出,C15和C6都称作安全电容,区别只是C15接在高压与地之间,能滤除初、次级耦合电容产生的共模干扰,在IEC950国际标准中称之为“Y电容"。C6则接在交流电源进线端,专门滤波电网线之间的串模干扰,被称作“X电容”。

  为承受可能从电网线窜入的雷击电压,在交流输入端还并联只标称电压U1mA=275V的压敏电阻器VSR。U1mA表示当压敏电阻器上通过1mA的直流电流时,元件两端的电压值。

楼主:
  三、5V和3.3V输出的17W PC待机电源

  能提供5V,2A和3.3V,2A两路主输出的PC机待机电源电路如图3所示。该电源还以最低成本增加了15V,30mA的辅输出。电路中使用一片TOP232Y型单片机开关电源,总输出功率为17.05W。直流输入电压的范围是200~375V。亦可选220/110V AC固定输入电压,只须接入整流滤波器,而无须加输入倍压器对110V AC进行倍压整流。该设计充分发挥了TOP232Y的软启动、欠压保护、严格的限流特性和开关频率高等优良特性,使得高频变压器可选EE19型磁芯。此外,由于TOP232Y增加了高压漏极端与低压端的间距,减小了引脚之间的漏电,因此电源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下使用。C1为直流高压的高频退耦电容,当U1与待机电源距离很近时可省去C1。线路检测电路R1用于设定欠压值UUV。取R1=3.9MΩ时,UUV=IUV·R1=50μA×3.9MΩ=UI>195V DC时,才重新接通电源。

楼主:
  反馈绕组电压经过VD4和C6整流滤波后产生15V的反馈电压,一方面作为+15V输出(未与初级隔离),另一方面还经过光敏三极管给TOP232Y的控制端提供偏压。R4,R6和R7均为取样电阻,用来检测3.3V和5V输出电压的变化量。R2是LED的限TL431C提供偏流。C8为软启动电容,能消除刚接通电源时产生的电压过冲现象。空载时利用TOP232Y跳过周期的特性,可以满足PC机待机电源低功耗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