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麦降噪电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4-07-23):
(图片)

网友A:
话筒一路采集背景噪音+说话声音,另一路基本上只含背景噪音,两路反向相加就抵消背景噪音,只剩说话声音。

网友B:
什么型号?

网友C:
看不懂,求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一路采集背景噪音+说话声音,另一路基本上只含背景噪音,两路反向相加就抵消背景噪音,只剩说话声音。 ...

看框图内的电路,根本没有减法运算,怎么解释?

楼主:
To 3#,4#,解释通了,就发型号

网友D:
可能是利用MIC的指向性来消除背景噪音。比如两个MIC一前一后安装,一个MIC指向说话者,另一个背对说话者,这样MIC的相位相反,当两路MIC信号通过减法器时话音信号反而增强。但两个MIC接收到的背景噪音信号相位基本相同,结果通过减法器时背景信号得到很大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利用MIC的指向性来消除背景噪音。比如两个MIC一前一后安装,一个MIC指向说话者,另一个背对说话者, ...

电路不像有减法器的样子...  是把反相器故意标成Analog delay?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哪个电路不像有减法器的样子...  是把反相器故意标成Analog delay?   ...

Gain Adjust 是减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in Adjust 是减法器。

才一路输入,减个锤子!: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框图内的电路,根本没有减法运算,怎么解释?

话筒相位相反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相位相反放置

这个恐怕不现实,对1KHz音频而言 ,要使相位反相,恐怕要将麦克风放到340mm以外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恐怕不现实,对1KHz音频而言 ,要使相位反相,恐怕要将麦克风放到340mm以外的地方...
...

环境噪音的音源通常不会很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ain Adjust 是减法器。

楼主问问题的态度挺让人不舒服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框图而已,很多厂商并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画出来,所有分析这个没太大的意义。
而且,从你发的那个spec里面可以看到,mic-A才是主mic,mic-n是副mic。
所以,在Analog Delay里面,应该是直接把noise直接做了一个反相。
然后在Gain Adjust前端,那两个电阻的连接处,主mic信号与反相的副mic信号相加,就得到了去除噪声的信号了。
然后再进入Gain Adju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恐怕不现实,对1KHz音频而言 ,要使相位反相,恐怕要将麦克风放到340mm以外的地方...
...

嗯,被IC框图的信息误导了些哈!靠话筒反相在这个IC上是不行的,感觉它用的驻极体话筒(动圈话筒反相法倒是很早就有了,只需要一路放大就行)。因此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假定噪音来自远场,话音来自近场,远场噪音在两个话筒上产生的信号基本上是一样的,就象太阳光射到地球就认为是平行光了。而两个话筒位于话音传播路径上的不同位置,一个近,一个远,由于离话音声源近,虽然两个话筒的间距(估计1~3CM)很近,话音信号幅度仍然有明显区别。靠话筒间距反向不靠谱,因为都不知道远方噪音的传播方向,若两话筒的布置垂直于噪音传播方向,则噪音到达两话筒没有时间差。即使两个话筒在噪音传播方向上前后布置,正如你说的对于1KHZ,反相要到340mm远了(我认为你敲错了,应是170mm)。

既然话筒反相和距离反相皆不靠谱,因此应该只能是电路上做了反相。虽然从框图上看不出来,但一定存在于某处,preamp或者是analog delay。算是厂家那点秘密吧。

另外感觉,analog delay应该放到A话筒这路,因为话音先到A话筒,再到N话筒, A话筒延迟才好能对准两路信号,避免由于话筒间距造成对话音的选频效应。

网友A:
其实这个双麦消噪I功能弱了点,好点的IC现在一般内部都经过ADC,DSP,DAC,能更好地通过算法,消除噪音,回音。。。

楼主:
很明显,上面两点排除,原理就是电路反向,应该可以下结论了:厂商在故弄玄虚

nethopper提到【动圈话筒反相法倒是很早就有了】,这个倒是很不错的,如果动圈话筒可以做到,音质应该是非常的好,极高档次的那种,因为动圈话筒本身噪音就低,而且高档麦克风几乎都是动圈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境噪音的音源通常不会很近。

同意  ~  一半!

关于“环境噪音”,我找了个认为还算不错的定义:不被人察觉,不会被留意的声音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问题的态度挺让人不舒服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框图而已,很多厂商并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画出来,所有分 ...

似曾相识啊,这个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问题的态度挺让人不舒服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框图而已,很多厂商并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画出来,所有分 ...

没觉得哪里让人不舒服啊,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双麦消噪I功能弱了点,好点的IC现在一般内部都经过ADC,DSP,DAC,能更好地通过算法,消除噪音, ...

前两天找到 onsemi的一款,型号忘了,特种封装的,据说2012年就出来了

楼主:
双麦降噪效果这么差?
1. 该死的双麦降噪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
2. MOTO丽音的缺陷:从测试效果来看,在嘈杂环境下,提升对方收听质量效果更明显,而听清对方声音方面效果不明显。

刚刚拿小米3手机测试了下, 感觉双麦效果确实不如单麦清晰...

网友A:
有研究单麦降噪算法的吗,这两天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研究单麦降噪算法的吗,这两天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

没研究过,要不咱一起研究研究 ?  :)

网友A:
基本上就是在频域时域倒来倒去,倒晕了,睡个觉醒来就成了。我先读读书,看有什么东东可搞的,有经验的给点启发

网友G(2018-09-23):
这个芯片淘宝没有卖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框图内的电路,根本没有减法运算,怎么解释?

你仔细看,下面通道有一个电阻到上面的通道。
而且,一些专利IC,为了保密,不会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