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不同的STM32F407片子 RTC功耗相差很大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大家好!设备主板的主控芯片是STM32F407ZGT6,RTC备份电池为CR1220纽扣电池。备份电源供电电路为CR1220与3.3V通过双二极管BAT54C接入VBAT引脚。  。设备上电VBAT由3.3V供电,断电后由CR1220供电。
目前发现有些主控板上的CR1220电压接近为0,已经没有电量了,而有些主板CR1220电压仍是正常的,电压约为3V(这些主板存库房大概有3个月左右了)。通过测量设备断电后由CR1220供电的电流发现,正常的主控板CR1220供电的电流为0.8uA或者1.4uA左右,符合手册上的电流。而不正常的主控板CR1220供电的电流为50uA~130uA不等,戴上防静电手套用力按住VBAT处引脚后,发现该电流会下降到约1.4uA,松手后又变为50~130UA(虚焊应该可以排除)。对不正常的主控板更换主控芯片STM32F407后,再测纽扣电池的供电电流发现该电流降为1.4uA,恢复正常。总共换了2块,换了之后都恢复正常。请问下是否是用到劣质的STM32F407VGT6了,主控板器件与焊接都是外包的,外包厂商也是从一线代理商拿的芯片,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该问题的。

楼主:
是否是VBAT处的电路有问题呢,有的说不用BAT54C也行。也试着将BAT54C拆下,备份电源直接接到VBAT引脚,发现还是存在耗电电流很大的问题。

网友A:
虽然楼主说: 虚焊应该可以排除, 但就现象看, 还是跟焊接有关

按住VBAT处引脚, 其实只是一个表象, 引起了附近的地方和 PCB 的变形, 正好让电路稳定了. 看的范围放开一点, 再查查.
比如附近的晶振, 电容等也一起看看

楼主:
也补焊过 但是还是电流比较大。后来将有问题的主控板与正常的主控板芯片对调再重焊 发现2块主控板电流都降到0.8uA,都正常了。后又将有问题的主控板板主芯片吹下来再焊上去,电流还是很大。

楼主:
谢谢airwill,目前发现是由PC13/RTC_AF1引起的。该引脚目前没有使用,悬空处理。我将PC13与VBAT脚短接后,纽扣电池待机电流降为0.8uA。但是为何会引起该问题呢,是必须要接VBAT或者GND么  还是软件配置该管脚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B(2015-03-20):
请问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C:
涨姿势了。。。。。VBAT供电的IO需要处理好。。。。。。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2015-10-20):
引用 楼主:
谢谢airwill,目前发现是由PC13/RTC_AF1引起的。该引脚目前没有使用,悬空处理。我将PC13与VBAT脚短接后, ...

请问是必须要接VBAT或者GND么 , 能否通过软件配置该管脚降低待机电流呢,谢谢

楼主:
后来通过增加这条配置就解决了:RTC_OutputConfig(RTC_Output_Disable, RTC_Output_AlarmA);  PC13可悬空。

网友E:
不错~给大伙提了个醒@顺便问下,F407的RTC批量生产的时候是否出现过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呢?晶振选用的何种晶振呢?

网友F(2016-01-29):
引用 楼主:
后来通过增加这条配置就解决了:RTC_OutputConfig(RTC_Output_Disable, RTC_Output_AlarmA);  PC13可悬空。 ...

这条语句,放在哪个地方呢?谢谢。

网友G:
你好,请问f407内部rtc是否满足使用需要,考察rtc主要从哪些方面来评价,指点下吧,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