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和PC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通信?(新人)

楼主(2014-07-23):
单片机和PC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通信?(新人)

网友A:
台式电脑可以用RS232串口,笔记本流行用USB转232。

网友B:
网口,串口,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串口,USB

网口,怎么通讯,请指导?

网友C:
网口,串口,USB。这显然需要带这些功能的单片机,如果单片机没这个功能。外部加转换芯片也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口,怎么通讯,请指导?

8位机一般不带网口,可以外接网口芯片如RTL8019等在TCP、IP协议的基础上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位机一般不带网口,可以外接网口芯片如RTL8019等在TCP、IP协议的基础上通信...
...

哦!

网友E:
串口就可以了,搞这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