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关于RFX2401和CC2530,如何关闭RFX2401?

楼主(2014-07-23):
      最近在做用CC2530的信号衰减大致测距的东西,我现在用的是带功放的,带功放对这个衰减与距离的指数有影响,现在想关闭功放芯片的功能。我找到了地方,但是愚昧于不知道怎么关掉。
      是用P1_1和P1_2两个引脚来控制的。

在mac_radio_defs.c中找到macRadioTurnOnPower函数,在该函数中找到
/* P1_1 -> PAEN */
RFC_OBS_CTRL0 = RFC_OBS_CTRL_PA_PD_INV; //(0x68)
OBSSEL1 = OBSSEL_OBS_CTRL0;//(0xFB)
/* P1_2-> EN (LNA control) */
RFC_OBS_CTRL1 = RFC_OBS_CTRL_LNAMIX_PD_INV; (0x6A)
OBSSEL2 = OBSSEL_OBS_CTRL1;//(0xFC)

我的问题是
1、RFC_OBS_CTRL_PA_PD_INV好像是PA的Powerdown的意思,RFC_OBS_CTRL_LNAMIX_PD_INV是LNA关闭的意思,怎么        都是关闭的意思?
2、OBSSEL_OBS_CTRL0和OBSSEL_OBS_CTRL1分别是什么意思,是这只成0和1的意思么?
3、请问,如果我关闭了PA,是不是信号相当于短路直接到天线。不会直接断了,天线不起作用吧?

楼主:
为啥没人回复呢,现在用CC2530的人很少么?

网友A:
片内PA不可以关闭,关闭了也就没有输出了,也不可以短路它,但可以通过指令选择输出功率的大小,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A:
如果是外置PA,即使将前级的输出驱动降到最低也嫌大,那么只能换用不带PA的模块。

网友B:
CC2530可以设置P1_1和P1_2自动根据协议栈的收发状态,去驱动PA的收发控制。

网友C(2015-11-16):
引用 网友B:
CC2530可以设置P1_1和P1_2自动根据协议栈的收发状态,去驱动PA的收发控制。

你好,自动根据协议栈状态控制PA,怎么设置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自动根据协议栈状态控制PA,怎么设置的
????????????????? ...

/* P1_1 -> PAEN */
RFC_OBS_CTRL0 = RFC_OBS_CTRL_PA_PD_INV; //(0x68) 这个是CTR0寄存器设置成RX时高电平
OBSSEL1 = OBSSEL_OBS_CTRL0;//(0xFB)这个是CTR0寄存器关联到P1.1引脚
/* P1_2-> EN (LNA control) */
RFC_OBS_CTRL1 = RFC_OBS_CTRL_LNAMIX_PD_INV; (0x6A)这个是CTR1寄存器设置成TX高电平
OBSSEL2 = OBSSEL_OBS_CTRL1;//(0xFC)这个是CTR1关联到P1.2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 P1_1 -> PAEN */
RFC_OBS_CTRL0 = RFC_OBS_CTRL_PA_PD_INV; //(0x68) 这个是CTR0寄存器设置成RX时高电 ...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按照这种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片内PA不可以关闭,关闭了也就没有输出了,也不可以短路它,但可以通过指令选择输出功率的大小,仔细去看器 ...

请教您下 在发射功率不可变时,如果想让接收端的接收能力降低,那么除了硬件改动之外是否还可以用编程来减低接收灵敏度实现。如果有的话有没有这种案例可供参考,多谢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下 在发射功率不可变时,如果想让接收端的接收能力降低,那么除了硬件改动之外是否还可以用编程来 ...

现在绝大多数单片式射频数传IC都支持指令设置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绝大多数单片式射频数传IC都支持指令设置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

前辈,其实我有看rf产品的规格书。 发射功率限制一般都有说明,包括指令或者外置控制电压。
但关于接收灵敏度的限制pdf确实没有看到,能否举例说明。 十分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其实我有看rf产品的规格书。 发射功率限制一般都有说明,包括指令或者外置控制电压。
但关于接收 ...

注意LNA增益、噪声门限控制等参数,接收灵敏度的设置不是直接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