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怎么检测IC引脚上的电容(是否断开)

楼主(2014-07-23):
如图,

网友A:
如果能切换成GPIO还是可以的,
对电容充电,检测IO电平就可以了

不过感觉没有这必要吧

网友B:
加多一个IO对电容充电(IO连接在图中开关之后,中间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用被检测IO读取外部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