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单片机的if嵌套问题

楼主(2014-07-24):
请问下各位使用STM8单片机的高手,STM8s003f3P6最多能嵌套使用几个if语句????为什么我这样嵌套 到第3级程序就不对了?

while(1)
{
   if()
   {
    if()
     {
        if()
        {
        }
        if()
        {
        }

     }
   }
}

到红色这里程序就不按写的执行了

网友A:
不懂,没试过但是觉得应该再多也没有问题。。又不是递归总在吃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没试过但是觉得应该再多也没有问题。。又不是递归总在吃栈。。。。~ ...

哥们,我试了好多次   结果都是失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别的单片机都没问题, 就这个单片机同样的程序  就运行到第3级 就不执行了 第2条 if语句了

网友B:
可能你程序有问题吧;
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下;
就4个if,而已;

网友C:
是在不行可以看汇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不行可以看汇编的啊............

大哥  我汇编没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程序有问题吧;
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下;
就4个if,而已;

                while(1)
                {
                        if(rcvflag==1)
                        {

                                if(rcvdata==addr)
                                {

                                        switch(rcvdata&0x00000f)
                                        {
                                                case 8:break;
                                                case 4:break;
                                                case 2:PC3=1;
                                                case 1:PC3=0;
                                                default:break;
                                        }
                                }
                          }
                  }

楼主:
引用 楼主:
while(1)
                {
                        if(rcvflag==1)

switch(rcvdata&0x00000f)
                                        {
                                                case 8: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2:  PC3=1;
                                                case 1:  PC3=0;
                                                default: break;
                                        }
前面那个变表情了    这里面不执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itch(rcvdata&0x00000f)
                                        {
                                ...

你的不执行指的神马意思??是执行不到这里,还是程序跑飞??

网友C:
我觉得是你条件的问题,检验办法非常简单:
所有if条件里面的条件变成1,看是否执行...如果可以,那就说是可以嵌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执行指的神马意思??是执行不到这里,还是程序跑飞??

有点像程序跑飞了,又有点不像 执行了嵌套后的第一个if,第2个就不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条件的问题,检验办法非常简单:
所有if条件里面的条件变成1,看是否执行...如果可以,那就说是 ...

在AVR单片机里面试过, 一样的程序 移植过来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AVR单片机里面试过, 一样的程序 移植过来就出问题了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首先你应该证明可否嵌套......排除条件不成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首先你应该证明可否嵌套......排除条件不成立的原因.... ...

好的   明白了  3Q

网友D:
我在STVD上试了下,是可以的,楼主找找其他原因。又不是函数递归调用,正常来说,就这几层判断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E:
Case2:后边有没有Break;

网友B:
楼上正解,CASE 2,3:都加break看看;

网友F:
是switch好一点还是if好一点如果条件比较多的话

网友G:
这过东东,我见过,是编译错误,见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switch好一点还是if好一点如果条件比较多的话

没有哪个好这一说,根据应用来的,如果你的条件是单个的数,也就是一种种情况,当然switch要好,如果是范围性的,当然是if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switch好一点还是if好一点如果条件比较多的话

switch的判断条件有一些限制的。

网友H: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可以找相应编译器编程指导看一下

网友I:
楼主前面说的是if,给的代码却是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STVD上试了下,是可以的,楼主找找其他原因。又不是函数递归调用,正常来说,就这几层判断还是没问题的 ...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前面说的是if,给的代码却是switch

就是在if 里面执行的 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前面说的是if,给的代码却是switch

在if里面的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CASE 2,3:都加break看看;

还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条件的问题,检验办法非常简单:
所有if条件里面的条件变成1,看是否执行...如果可以,那就说是 ...

弄好了    还真是条件弄错了    尴尬  新人  容易犯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还真是条件弄错了    尴尬  新人  容易犯错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还真是条件弄错了    尴尬  新人  容易犯错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