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AD问题

楼主(2014-07-24):
利用2812中的AD模块采样正弦波时,利用CCS观测到的采样波形隔一段时间会出现相位跳跃,或者说出现断层现象,求原因!

楼主:
求助各位嘞

网友A:
看到过有人问过此类问题  只要保证输入没问题   就不理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有DA的话    输出采集到的数据用示波器观测这样更真实

网友B:
这个是采集的时候AD模块没有正常的呗应用的吧。

网友C:
你是如何启动AD实现采样的?说说你的实现方法吧。

网友D:
不要搞太复杂。先把程序优化成单一频率信号测量,加相应频率信号试试(用示波器检查信号有无断层,排除外部错误)。有断层的话就要检查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