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问题

楼主(2014-07-24):
C2000的JTAG接口,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但是,当定义为IO时,在调试模式就无法使用,
怎 么兼顾调试功能?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注意该管脚的复用的。

网友B:
我接触到的C2000都没有把JTAG口还复用为IO的啊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