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S1255读写问题

楼主(2014-07-24):
有谁写过读写ADS1256的程序么?

网友A:
没用过;

那说明你SPI接口部分程序没问题,切换通道的程序有问题吧;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那说明你SPI接口部分程序没问题,切换通道的程序有问题吧;

应该是这样的,我用模拟SPI时序写的程序能正常切换读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我用模拟SPI时序写的程序能正常切换读写的。

用硬件SPI的时候,读写速度先慢点;
用示波器记录:硬件和模拟SPI有啥区别;
你模拟成功了,硬件SPI就很快可以解决了,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件SPI的时候,读写速度先慢点;
用示波器记录:硬件和模拟SPI有啥区别;
你模拟成功了,硬件SPI就很 ...

我用硬件SPI读写的时候,也能读出电压值来,就是切换通道的时候,读出的电压值就不对了

网友A:
那就发程序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发程序上来看看;

已经发了,请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复位程序看这段文字,好像不太对;

网友A:
切换通道程序,看你的程序好像没作判断;
现在读到的值,是不是上一个通道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通道程序,看你的程序好像没作判断;
现在读到的值,是不是上一个通道的值?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判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判断的

哦;
那你只能用示波器抓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那你只能用示波器抓时序了;

弱弱地问下 怎么用示波器抓时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下 怎么用示波器抓时序呢?

你现在是切换通道程序有问题;
那就写个小程序,主程序一直执行切换通道这段程序,用示波器把这段波形记录下来;
可以先记录数据准备引脚和DIN脚波形;

对比下,硬件和软件模拟SPI有啥不一样,再对着DATASHEEET查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你调试出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切换通道程序有问题;
那就写个小程序,主程序一直执行切换通道这段程序,用示波器把这段波形记 ...

说的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我现在身边没示波器哦。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试出来了没?

还没呢 期待亲们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我现在身边没示波器哦。怎么办

:funk:
在杭州,我就借你一个;

切换通道的子程序,写数据前,加个10微延时看,或者自己怀疑有问题的地方加延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杭州,我就借你一个;

切换通道的子程序,写数据前,加个10微延时看,或者自己怀疑有问题的地 ...

谢谢,亲太客气了。可惜我不在杭州。我现在修改了程序,在切换通道的时候,有时候读出的采样值为零。比如读100次,99次是正确的值,1次是错误的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5-05-25):
您好,能发一份你的程序学习一下吗?谢谢您,he00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