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虚拟串口在win8下可用么?

楼主(2014-07-24):
我在xp和win7下都可以正常使用虚拟串口和u盘,但win8下无法使用

网友A:
win8~~~,我这里没有这个环境呢,无法测试。

正在努力解决测试环境的问题。。。

网友B:
PL2303不行,CH340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不行,CH340的可以

额 不是usb转串口那种模块
是用stm32的usb做成虚拟串口 发现win8下 无法识别  同时u盘也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我这里没有这个环境呢,无法测试。

正在努力解决测试环境的问题。。。 ...

香主测试得怎么样?

网友C:
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

在xp win7下妥妥的  在win8连u盘都识别不了  虚拟串口也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据说是USB3.0不支持,换了个USB2.0的口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D:
win7+USB3.0可以识别、可以使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USB3.0可以识别、可以使用的啊

好像win8下不行呢  不知道是否是驱动问题

网友E:
3.0按理说应该是兼容2.0的,
如果接3.0是unkown设备,那么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F(2015-04-09):
stm32虚拟串口在win8下可用吗?楼主解决了吗?可以教教我不:)

网友G:
是数字签名的问题

网友H:
这个,win8还没使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