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型开关电源驱动芯片,请教具体型号!

楼主(2014-07-24):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RCC吧,是不是图搞错了?

楼主:
图是按实物画的,应该没错。这颗IC感觉就是开关电源的驱动芯片,我用万用表测试,没有PNP或NPN的三极管特性,现在都没辙了!

网友B:
电路图中的011AGL  这个011AGL是丝印吗

楼主:
是的,是丝印的字码!有希望吗?真的不想沉帖啊!
有资料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先谢谢各位高工!
邮件:1315322600@qq.com

网友C:
这个是PI公司的芯片,这种芯片很多型号的。

楼主:
能列几个具体型号给我选选吗?谢谢!

网友D:
不懂,不过感觉是驱动的、如转换器、稳压之类的吧?不知对不

楼主:
目前我就查到一款芯片CX7121有点类似,但是脚位上跟我核对出来的图档不符。
还真有点无奈!实在不行只能重新改线路,重新设计替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