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电阻功率的选择

楼主(2014-07-24):
大家好,我有个电路,里面用到贴片电阻的消耗功率计算值约为0.284W,我选用的是2512封装1W的贴片电阻,使用时电阻发热。我现在更改了电路,电阻消耗功率约为0.15W,我选2512封装1W的贴片电阻,大家觉得是否还会发热?另外,如果电阻发热,除了增大焊盘面积,改善散热外,还有什么好处理办法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多并联几个电阻,或者多串联几个电阻。

网友B:
2512 的电阻既然能到 1W ,那么长期 0.5W 使用应该不是问题!(否则标1W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电阻的功率都是你那散热功率的好几倍了。不应该有问题。除非你的电阻功率标的太虚了。另外适当吧焊盘的连线加宽一点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