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半隔离式升压电路,这个【半隔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4):
请教各位哈!比如现在很多空气净化器中使用的高压电路,据说用的就是半隔离式的,用变压器实现的那种。

请问这个半隔离式是个什么意思?有木有具体的电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从来就没有什么半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就没有什么半隔离变压器

老大,没有说半隔离式变压器啊,是说半隔离式电路呃。。。。。。您老看清楚了哦!

网友A:
没有变压器,电路本身是没有隔离功能的,何来的半隔离升压?

网友A:
难道是,L/N各经一个数百K电阻限流之后,再进行倍压整流?

如果负载电流控制在uA级,原理上说的过去,比如试电笔,说它不隔离也行,说它隔离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L/N各经一个数百K电阻限流之后,再进行倍压整流?

如果负载电流控制在uA级,原理上说的过去,比如 ...

者都不懂。

还想提供5年质保。

本导师看你。

是精神错乱了。

谢谢大家!

PowerAnts -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L/N各经一个数百K电阻限流之后,再进行倍压整流?

如果负载电流控制在uA级,原理上说的过去,比如 ...

这他妈都不懂。

你还好意口本大师的分时。

阻容降压后。

不可以变压器妈?

PowerAnts -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来就没有什么半隔离变压器

不懂就不要装懂。

大姨妈的臭毛病。

你咋就改不了呢?

maychang -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L/N各经一个数百K电阻限流之后,再进行倍压整流?

如果负载电流控制在uA级,原理上说的过去,比如 ...

名百了吧?

大姨妈的。

maychang -8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变压器,电路本身是没有隔离功能的,何来的半隔离升压?

maychang。

大姨妈。

连你的首级。

都敢扣分。

大姨妈

maychang

是不是

精神病。

复发了。

呢?

楼主:
晕,有人在这里搅混水,版主为什么不来封ID??

网友F:
我朋友就回了几个贴就被封了机器码

“高丽XX ” 这种ID非封不可

网友F:
为什么

若是有人用“支那”甚至是“支那X“ 作为ID,你认同吗?

网友F:
那也没必要封电脑mac+机器码啊!封id不
就就行了?何必做的这么绝呢?版主,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