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4-07-24):
想用一个三极管当开关用,基极的偏置电阻是不是应该比较大才行,但是仿真的时候R3调大后,整个脉冲就变成一直线了 相当于没有起到开通的作用 求大神解释一下 那R3应该用多大呢 我看其他的电路里面 R3都是几百K

网友A:
此电路输入电路是胡乱加,高电平时,十几v电压加在b极和e极之间,三极管回损坏。

网友B:
先把仿真扔一边,把电阻为何要多大的道理高清

网友A:
要使Q5饱和导通,最少Ic=30v/8K,那么Ib等于Ic除以Q5的放大倍数,断开R5,则R3=(12v-0.7)/Ib。
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调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