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的板子,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即将打烊,还望高人

楼主(2014-07-24):
12V 50mil

5V  40mil

3.3V 12-30mil

其他信号线基本都是12mil

两根高速信号线有地线并行

MCU是STM32F103RBT6

已加泪滴

覆铜,并打了很多GND过孔

网友A:
把U1顺时针旋转90度,效果将更好。

楼主:
收到,多谢,还有没有其他硬伤?

网友B:
元件尽量放在同一面的好

楼主:
元件放了一面,然后贴片电阻电容放在另一面

对了。接地过孔是不是太多了? 我一直以为是越多越好。刚有人提醒,低频板,打太多反而影响性能。

网友C:
低频板就不用打那么多,而且打多了还得多收钱

网友D:
这个有必要3层以上板子?

楼主:
双面板,已经在打样了,取消了一半的GND过孔

网友E:
我觉得走线可以再优化下,有好几跟三角线,并行线走的不是很理想。不过无所谓,板子不大,信号流程不复杂。

网友F:
不错,第一次,还是值得鼓励的!

楼主:
@xfgood3872

您好,三角线是什么概念?麻烦我的板子上帮我截图一下,下次可以尽量避免,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xfgood3872

您好,三角线是什么概念?麻烦我的板子上帮我截图一下,下次可以尽量避免,多谢!   ...

如果真说的话,要注意的地方挺多的。 简单的板子完全可以全部手动布线。 手动布的时候,很多地方自己都可以优化,这个板子元器件位置和接插件位置都可以优化。  比如晶振的线干嘛画的弯弯曲曲的,R3左边焊盘和C17相连的再都到单片机  走那么远干嘛呢,  KEY  并线 连单片机都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好的。记下了,多谢您的指教。:hug:

网友G:
第一次画能到这个水平   很好啊  应该有人在旁边指导吧

网友H:
个人感觉在成本考虑的情况下,可以做单面板这个板器件比较稀疏,应该可以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