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第一次下载程序成功,第二次无法下载

楼主(2014-07-24):
dspIC33的芯片。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先擦除一下看看。

另外,电压、接线等都要保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擦除一下看看。

另外,电压、接线等都要保证正确

擦除的时候也是这个警告......
擦除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除的时候也是这个警告......
擦除不了

检查硬件

网友B:
先擦除,在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