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64的中断号问题

楼主(2014-07-24):
最近在用k64的板子学习野火k60的例程,在GPIO外部中断例程中,k60的PORTE中断向量号为107,中断号为91,而k64的中断向量号为79,中断号为63。例程中我改成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触发中断。
其实我就是想把k60的程序移植到k64上,请教各位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原来给0分就自动变成此贴已结了~~
新手表示不好意思:-p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我们的K64开发板下面有很多相关例程,你可以对照着看看,你的vector.c是否修改正确了。
官方例程链接: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DOWNLOAD_ID=null

网友A:
还有,注意你的中断函数名要和你的中断好链接起来,检查你的vector.h
另外,还有有没有开启总中断以及使能模块中断。

网友B(2014-12-05):
师兄,你好。我们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用了k64 目前遇到麻烦啦。指点下学弟吧 加下qq92472255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