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的自动布线功能如何 ?

楼主(2014-07-24):
请教大侠:
1、 有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自动布线的吗?效果如何 ?
2. 蓝牙耳机的四层PCB板,可以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自动布线 吗?

谢谢!

网友A:
protel 从很早以前就有了自动布线了, 不过要说各版本的差异, 那么这个自动布线上面的差异应该算是最大的.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自动布线比以前版本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也还远没有到替代手工的程度.
可以先让自动布线, 然后手工再修改, 比较稳妥一些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