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画PCB板,用手动布线,还是自动布线 ?

楼主(2014-07-24):
请问:
各位画PCB板的大侠,用手动布线,还是用 自动布线 ?

我用的是AD08,手动布线。

准备画个蓝牙耳机的四层板,公司总工让用自动布线功能,理由是 自动布线快。
可我从protel99se开始,直到现在的AD08,几乎很少使用自动布线功能。刚开始时,在用protel99se时,也尝试 过使用自动布线,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以后再也没有 用过自动布线。可是,总工让用自动布线,我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说服总工,故此发帖 求租 21ic的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A:
哈哈,你们领导是傻×

网友B:
同意二楼
不过也许是JY 看懂不懂了,规则设置的完美 自动确实方便
但是 完美的规则 岂是那么容易的?机器是不懂经验的

网友C:
据说:自动布线——手动调整布局——再自动布线——再手动调整布线这个步骤也不错

网友D:
以前看到一篇**,讲一个研发团队如何因为研发周期紧,采取自动布线+手动调整的方式完成项目。个人总结如果你要想用自动布线起码你手动布线要有很深的造诣。
我自己目前为止一直用手动布线。

网友E:
手动首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F:
一直都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都用手动
谢谢大侠!

请问,大侠用的哪个软件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请问,大侠用的哪个软件 ?

我不是大侠,我在用AD 09

网友G:
按时完成任务不就完了

网友H:
从来不自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I:
好像电脑主板都是工程师手动画出来的,手动布局,布线值得提倡。

网友J:
真正的产品都是用手动布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参与和指点

网友K:
自动布线很SB:dizzy:

网友L:
怎么说呢,一个耳机子而已,也没有什么要紧的线,自动的布出来的只是难看点。你就是弄一堆飞线出来,也一样的工作。虽说我也不用自动布线,但说到底只是强迫症而已。

网友M:
自动布线 真不敢直视,虽说我仅仅画灯板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网友N:
规则设置不过关,还不敢用自动布线

楼主:
言之有理,谢谢

网友O:
手动布线好

网友P:
当然是手动布线了,你们领导不懂,让他教你一次自动布线,:)

网友Q:
效果好的自动布线,时间需要费在设置规则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R:
应该尝试一下

网友S:
从来都是手动布局,布线的路过!!!!

网友T:
我第一次画PCB,是用的自动布线,快是很快,但是线路也是乱七八糟,当然也可能跟我没有设定布线规则有关,很多能够用过孔解决问题的,生成出来的线却是饶了好大一圈。 后来就采用手动布线+自动布线。 把核心区域手工布线,然后剩下的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第一次画PCB,是用的自动布线,快是很快,但是线路也是乱七八糟,当然也可能跟我没有设定布线规则有关, ...

请教大侠,用的哪个layout软件?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用的哪个layout软件?

Altium Designer

网友U(2015-04-23):
看了各位前辈的评论我还是好好学习手动布线,不要想着走捷径了,手动布线,丰衣食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