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以太网通信与下面PHY的晶振不同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4-07-24):
cpu本身采用12M的晶振,经过pll0与下面PHY进行以太网通信,以太网通信100M,这个与下面PHY的晶振(50M和25M)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没有关系,一般只要求CPU的时钟最低要满足EMAC的数据传输速率。
CPU的晶振和时钟不可能跟以太网一样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RMII0接口,100M的时钟是50M,但是我现在下面PHY是25M的晶振,能否满足cpu参考时钟50M的要求呢,需要修改的话怎么修改呢?

网友A:
PHY内部有PLL到50M的

楼主:
那这个PHY输出50M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PHY输出50M需要设置吗?

看PHY的数据手册呀
PHY本身的定义是不包含这种功能,此功能是PHY的生产厂家自己按需要加上去的。

楼主:
收据手册上没有找到,问厂家他们说参考他们的应用图,但是应用电路都是跟你他们配套的cpu做的,现在我是怀疑晶振达不到,RMII0口上就那几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据手册上没有找到,问厂家他们说参考他们的应用图,但是应用电路都是跟你他们配套的cpu做的,现在我是怀 ...

不懂就去看资料,找厂家,请外援!

楼主:
呵呵,谢谢现在正在求教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