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代码保护

楼主(2014-07-24):
现在PIC**非常容易,代码保护挺头疼的。现在IO都有个ESD二极管,如果把这个ESD二极管烧毁,这代码还能读得出来么?

网友A:
破片的,烧一个io基本 没 什么用的

楼主:
把那个烧资料的 dat clk烧了,我是这意思,破片的用别的IO还能破么?

网友B:
你把所有IO都烧掉也不会影响人家破你的片子……

网友C:
烧IO口不是烧那个上下拉的二极管,那是保护用的,没有这两个二极管,只要保证在IO口上施加的电压在0~VCC之间,则对MCU的功能和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烧IO口加密,是要求彻底的烧断IO口这个支路。

烧断IO口只能对付那种软解密的非法者,当然软解密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如果要开片的话,一般**成本就要高很多。

但烧断IO口没有什么专用工具,一般需要自制工具。呵呵,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专用工具的话,可以告诉我。

网友D:
还没干什么,就先担心**,这活还能干好吗?

网友E:
旧型号很容易**,比如:PIC16F946

但新型号,比如;PIC16F1946   这一类芯片**难度很大,几乎不可**,国内能**此片的单位仅一两家,

网友F: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