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019没有PWN输出 求大神指教。。。。。。

楼主:
UCC28019.pdf (976.02 KB) 输入24V的AC,芯片2脚4V   3脚-0.022V   6脚3.6V   芯片 没有PWM输出。。。。。

网友A(2014-07-25):
从你分压电阻R4和R5看,你的目标电压应该是在32V,你交流整流后的电压24*1.414就已经在34左右了,怎么还可能有PWM输出?要么把D1拿掉,要么设定的目标电压升高至少超过34V,然后再看看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R6,R9,也就是100K和1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R6,R9,也就是100K和18K

D1去掉了    R9也改成10K可调串联一个6K的电阻       还是没PWM输出   3脚0.03V   4脚1.1V    6脚3V   6脚电压不是应该是5V的

网友A:
把4脚的电压升上去,At startup the controller is disabled VINS 4 I until the VINS voltage exceeds a threshold of 1.5 V, initiating a soft-start.4脚必须超过1.5V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脚的电压升上去,At startup the controller is disabled VINS 4 I until the VINS voltage exceeds a t ...

刚开始把4脚电压升到到2.4V 有一会PWM输出,但是之后一直没有了。。。。 3脚0.03V   4脚2.41V  5、8脚0V  7脚用10.8V  R9改为16K电阻 与10可调串联  把6脚电压调到5V

网友A:
这是个升压电路,1.要保证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峰值,反馈信号会将占空比一直往下调至为零。2.加一个小负载看看。   楼主说把6脚电压调至5V,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点的电位应该是电路自己调的,也就是根据这个参考电位来设置目标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升压电路,1.要保证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峰值,反馈信号会将占空比一直往下调至为零。2.加一个小负 ...

输入24V    要求输出36V    一直都是带负载测试的

网友A:
现在输出端的实际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输出端的实际电压多少?

带100欧姆负载,输出24.7V这样。。。。

网友A:
测一下关键引脚的电压看看,还有就是把VCC升高点,从原理上看已经没问题了,再仔细查查看看吧

网友B:
You can do it like this.

UCC28019

UCC28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关键引脚的电压看看,还有就是把VCC升高点,从原理上看已经没问题了,再仔细查查看看吧 ...

好奇怪啊。原来那个电路我是整块覆铜的,芯片各个引脚都和外电路相连,就是没输出,。。。。我拿万用板搭了UCC28019的电路参数和原来的一样,,现在可以有PWM输出了。然后我把IC地用磁珠隔开,还是不行。。。。

  现在又有问题了,带不了100负载,稍微减小滑阻的值电压就掉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do it like this.

学习了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奇怪啊。原来那个电路我是整块覆铜的,芯片各个引脚都和外电路相连,就是没输出,。。。。我拿万用板搭 ...

看看是不是走线的问题吧,可能是布线布的不合理,用示波器看看驱动的PWM波形是否剧烈抖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UCC28019用什么软件做的仿真

楼主(2014-08-24):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UCC28019用什么软件做的仿真

没有仿真,直接参照PDF做的

网友D(2015-08-01):
引用 网友B:
You can do it like this.

管脚        电压
2            3.5
3            -0.4
4            0.8
5            -0.4
6            4.5
同样没有PWM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管脚        电压
2            3.5
3            -0.4

你们调出来了吗?我们现在也是没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调出来了吗?我们现在也是没有输出

测测管脚电压是否正常,反馈等是否起作用。慢慢来,就调出来了。别着急

网友B:
根据以前调试的经验,好像要注意以下两点:VCC端的电压有范围要求,过高或过低会关断。并且,VCC端上电前,6脚(VSENSE)端需要先预置有效的电平范围。

网友F(2017-05-20):
楼楼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G(2017-08-05):
6脚5.25V
4脚2.25V
2脚1.67V
也是没有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