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的uart0怎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4-07-24):
使用KE02-SC例程中的程序修改,关闭了uart0 printf的那些,初始化后,一开uart0中断就死机,调试发现跑到default isr了,修改了isr部分后,即使没有发送和接收还是发现uart0老是进中断,请问怎么修改,注,使用的是自己的板子,芯片是ke02z64

网友A:
那是你调用printf了吧?
如果你关闭了UART0,printf找不到uart的接口了,就出错了。你搜索下,屏蔽所有的printf再试试。

楼主:
没有用printf了,所有相关语句都屏蔽了,另外不明白使能uart0中断的时候,但没有发送和接收数据,中断却产生了,并且后面总是重复进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printf了,所有相关语句都屏蔽了,另外不明白使能uart0中断的时候,但没有发送和接收数据,中断却产 ...

你关闭了哪些初始化?
给我截个图

楼主:
/* Initialize SCI for printing */
/* UART_InitPrint();

#if        defined(PRINT_SYS_LOG)
   print_sys_log();
#endif
#if        defined(SEE_DEFAULT_TRIM_VALUE)
  printf("default trim value = %#4.4x\n",gwTrimValue);
#endif   */

这些行都屏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Initialize SCI for printing */
/* UART_InitPrint();

用的什么工程?还有哪个例程,我试一下。

楼主:
iar,3.FRDM-KE02Z\4.示例代码\Freescale例程\KE02-SC\src\projects\Uart_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3.FRDM-KE02Z\4.示例代码\Freescale例程\KE02-SC\src\projects\Uart_demo

我修改了下,程序没有进中断。
主函数的printf全部屏蔽,sysinit.c中的屏蔽如下:

网友A:
主程序中这样:

楼主:
那你uart0的中断开了没,我的是uart0初始化后,开uart0中断,就不行了

网友A:
原来你是想使用UART的中断啊。
我以为你关掉UART还进中断,这个在我们的KE02的驱动代码中有专门的中断代码的,你可以参考下
代码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WT_TYPE=Device Driver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zip&WT_ASSET=Downloads&Parent_nodeId=1370723260812713573371&Parent_pageType=product

网友A:
在代码包的这个路径下:\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iar\ke02\UART_Interrupt_demo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