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2561 在代码超过50%后用AVR_Fright烧录出现FLASH在0x000000处校验错误,求助

楼主(2014-07-24):
很奇怪的现象,如果代码量低于%50,则不会出错。求助。

网友A:
后边的FLASH坏了,应该

网友A:
再有你的代码容量超过了其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你的代码容量超过了其FLASH

谢谢!
代码容量目前只占用到mega2561的61%,用ICC编译的,应该没超容量。我试过屏蔽一部分代码使容量低于50%,用avr_fright下载就没有出现校验错误,并可以正确运行。之前使用的是mega128,但是空间已经不足了,所以找了片mega2561,移植后可以顺利通过编译,但是老是提示一直校验错误。之前用mega128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试过换了3片mega2561,问题依旧。也尝试过换下载器,用AVR Studio4和AVRisp mkII连接板子,发现一直连接不上,板子更换回mega128后,一切正常。由于之前只是简单认为128和2561pin to pin,板子不用改就可以用,不知出现这个情况。目前还在分析原因。望对这方面熟悉的朋友可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代码容量目前只占用到mega2561的61%,用ICC编译的,应该没超容量。我试过屏蔽一部分代码使容量低 ...

楼主周围朋友,有没有编程器,可以用编程器试一下

网友B:
明显的下载器问题,软件要发扩展指令的,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包你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