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中做封装怎样才能让丝印不挡住焊盘啊

楼主(2014-07-24):
如图,某些器件需要丝印填充,据说丝印层是最后上的。
像下图这样的封装,怎样保证丝印不盖住焊盘,是否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在填充区挖空的?

网友A:
是不是 显示问题。。。点一下top层 就能看到了

网友B:
试一下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显示问题。。。点一下top层 就能看到了

不是,我怕这样发去做板子 到时候丝印会覆盖住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好像没用啊  画完之后是一个虚线的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没用啊  画完之后是一个虚线的框

你先cutout,在铺topover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cutout,在铺topoverlayer

搞定了  谢谢

网友B:
你半月形的铺油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半月形的铺油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我网上看到的  他和我的问题一样  就借来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怕这样发去做板子 到时候丝印会覆盖住焊盘

理论上是不会的,只要你孔设置为通孔,在生产中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D(2018-09-11):
最后是怎么搞定的?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