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看下图,这个样品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用这个电源带硬盘盒,发现读不了盘,用另外一款电源就能正常读盘,排除功率和输出电压的问题。这问题能出在哪?怀疑是纹波的问题,但我这电源纹波应该不会太大啊,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硬盘对纹波的要求是多少?我这电源纹波大概是多少?

网友A:
电源都有,示波器也有,测个纹波很费劲嘛,这也“应该”?
瞬态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有,示波器也有,测个纹波很费劲嘛,这也“应该”?
瞬态响应呢? ...

唉,说来惭愧,那时候经过你的指导之后,我以为我已经会测纹波了,可我现在还是不会测,因为纹波根本就测不准,举例来说,我示波器自带两条10:1探头,用其中一条探头测得纹波100mV,拔掉探头,插上另一条探头再测,纹波却只有15mV了,再拔掉探头,插上第一条探头测,还是100mV,相差这么大,这个怎么解释?探头是绝对没坏的,探头离开电源输出端之后,感应电压都有好几伏,而且两条探头测MOS栅极波形或是VDS波形之类的,屏幕显示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也说明探头是好的啊,而且我测其它波形一切都正常,唯独纹波我测不了

网友B:
测纹波 交流档啊

网友B:
带载能力测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能力测过没?

带载能力没问题的,图中是4A电源,前段时间我还设计了一款2A的电源,用这个2A的电源都可以正常读盘,唯独这个电源读不了,你说邪门不?两个电源都是出自我手,小功率的都可以胜任,大功率的却不行,下面这个图就是那个2A的电源,可以正常读盘

网友B:
上纹波图
另外 硬盘 里面是电机 启动电流远大于工作电流  是否你的电源瞬间过流保护?

大神英明!

网友C:
先看电源带载能力行不行?不行的话考虑一下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说来惭愧,那时候经过你的指导之后,我以为我已经会测纹波了,可我现在还是不会测,因为纹波根本就测 ...

目测俩探头木一个正确测量的
回头有空搞个测试文档上来给你瞅瞅

网友D:
纠结什么,直接上波形啊,突投突切波形,启动波形,纹波,空载带载稳态波形,看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测俩探头木一个正确测量的
回头有空搞个测试文档上来给你瞅瞅

这个好像baidu有啊

如何测量纹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baidu有啊

如何测量纹波

http://wenku.baidu.com/view/0f5a9443336c1eb91a375d2f.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说来惭愧,那时候经过你的指导之后,我以为我已经会测纹波了,可我现在还是不会测,因为纹波根本就测 ...

这个应该是你的探头设置有问题,一个设置了为10:1,另一个设置了1:1,你可以在示波器的相应channel对应的probe configuration里面看看

网友G:
你探头衰减了。。。注意测量交流,然后给个启动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探头衰减了。。。注意测量交流,然后给个启动波形看看。。。

不是探头设置问题,也不是探头衰减问题,两个探头都是示波器自带的原装10:1探头,探头上面只有一个旋钮,但是我没动它啊,一个探头拔下来之后,示波器没有改变任何设置,直接插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探头,测量结果差别巨大,测其它波形,两个探头显示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测纹波有差别,而且我还是把弹簧和夹子拔掉之后测的

网友:
还要考虑通电那瞬间,上升沿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不是越大就越好,减少电容尝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