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FRDM-KE02Z开发板CW DEBUG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4-07-24):
问题见截图,点了DEBUG以后出现的,麻烦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选择flash configuration了吗?

楼主:
选了的,按照下的数据手册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了的,按照下的数据手册调试的

用的什么代码?官方的吗?

楼主:
官网下的开发板的哈

网友A:
点击你图中的edit,然后把图给我看看,看你opensda的情况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你的一样的

你板子的应用程序是在DEBUG状态吗?
你用的什么程序?
发过来我这边试下。

楼主:
程序是从官网下的FRDM-KE02Z板子的,我现在这里上传不了那么大的,是在DEBUG状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从官网下的FRDM-KE02Z板子的,我现在这里上传不了那么大的,是在DEBUG状态下 ...

那你用的是什么代码包,哪个程序?我试下,我用的KE02_SC以及驱动,都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

楼主:
我只是改了几句话话就报那个错误,程序包KEXX_DRIVERS_V1.2.1_DEVD,现在我用刚下的又没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顺便问一下keil下载错误时什么原因见附图,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改了几句话话就报那个错误,程序包KEXX_DRIVERS_V1.2.1_DEVD,现在我用刚下的又没问题了,不知道什么 ...

那应该是你改到什么地方了,keil你选PE opensda了吗?

楼主:
没有选那个,在哪里选呢,刚学习这个不太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选那个,在哪里选呢,刚学习这个不太熟悉

楼主:
按照开发板资料安装驱动后选项如图,没有PE像你那样的,能发个你的PE DRIVER给我吗

网友A:
亲啊,你点那个下拉箭头,然后选择和我一样的啊。
正因为你和我不一样,所以你才出现错误的嘛,所以我给你的都是正确的,你选择成和我一样的就可以了。
两张图,都要配成一样。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下拉没有PEmicro debugr这个东西,PE driver你发个给我吧,我装的是PDF上面写的但是下拉没有出现你那种,谢谢!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MDK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MDK5

你拉到最下面都没有?
给我截个图看看,不应该啊。
你CW PE都能用,PE驱动应该装好了。

楼主:
确实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

你就选那个PEMICRO OSJTAG,然后选择setting,然后再看看有没有OPENSDA。
应该在setting里面选。

楼主:
setting选了SDA的,但是还是无法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ting选了SDA的,但是还是无法下载

这个OPENSDA已经识别了,你点击确定后,保存配置,然后再编译下载,不行吗?
这样应该可了。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什么提示啊,给我截个图啊
因为我这边是可以的。

楼主:
下载提示如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keil安装的时候没有完全安装KEIL系列的东西,另一就是评估板的只有32K,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keil安装的时候没有完全安装KEIL系列的东西,另一就是评估板的只有32K,感谢你的帮助 ...

好吧,如果你使用kinetis,MDK上所有关于KINETIS的东西你都要update,并且安装哦。

网友A: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的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