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问题

楼主(2014-07-24):
小弟做了一款电源,方案是正激有源钳位,电流保护正常,大概在26A左右,但是一直接短路就烧整流二极管,输出整流用的半波整流,还有就是过流保护值只有理论计算值的一半左右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公司计算机,没法上图

网友A:
短路的电流很大烧了二极管比较常见吧。

网友B:
半波整流的峰值电流比平均要大很多,如果二极管电流余量不够就容易烧。

保护采样是电阻?那可能同样是峰值电流大的原因,达到峰值就保护,此时平均电流不大。

楼主:
问题初步查明,是走线干扰导致保护电路不能及时准确的动作

网友C:
嗯!…保护电路动作电平与期望值不符!…问:截止型?还是过流型?…

网友D:
推荐  自恢复保险丝  以及泰科 自己开发的 一些过流过压 综合模块  2PRO  和 poly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