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 双电源运放

楼主(2014-07-24):
哪位用过 宽电压运放 正负电源供电 ,正向电源可以在24V 以上

网友A:
负电源不超过-12V,就可以用总电压超过36V的运放,种类比较多,常见的LM324、OPxx27、4558都是可以的。如果负电源超过-12V,一定要-24V,种类就很少了,可以看看比如Ti的 OPA454、549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源不超过-12V,就可以用总电压超过36V的运放,种类比较多,常见的LM324、OPxx27、4558都是可以的。如果 ...

首先谢谢  我的电路要求正电源能接受24V,同时负电源能接受3V就可以,LM324之类的运放正电流只能到18V,所以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  我的电路要求正电源能接受24V,同时负电源能接受3V就可以,LM324之类的运放正电流只能到18V, ...

以前的运放都可以正、负15V供电,那就是30V,LM324也不例外,可以+24V和-3V供电,合计27V。

网友C:
负为零的话,lm324之类正可以到36V。

网友D:
正向电源可以在24V 以上这也太多了吧。OPA171 - 采用微型封装的 36V 通用低功耗 RRO 运算放大器
OPA4209 - 2.2nV/rtHz、18MHz、36V RRO 精密运算放大器
OPA172 - 36V 单电源 10MHz 轨至轨输出运算放大器
TLE2022A-Q1 - 汽车类 Excalibur 高速低功率精密运算放大器
OPA1664 - Sound Plus 低功耗、低噪声和低失真音频运算放大器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l-30v-products.page

网友E:
这类运放很多的,TI、ADI、Linear、ST等等都有,国产的SGM也有,比如SGM8272、SGM8426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运放都可以正、负15V供电,那就是30V,LM324也不例外,可以+24V和-3V供电,合计27V。 ...

恩,我试了NJM4558,手册说正负电源可以18V,我加了负电源4.3V,正电源24V,结果是:可以工作,但芯片有点热;????

有点热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