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08Mhz晶体起振幅度变大

楼主(2014-07-24):
最近做显示屏,用的STDP8028,用到19.6608Mhz的无源晶振,在测试时发现死机,怀疑可能与晶振有关,发现死机后晶振输出幅度变大很多,输入幅度不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死机时,电源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时,电源有何变化?

不知道您讲得电源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B:
电压升高,晶振输出幅度会变大

网友C:
死机也有可能是你的复位出现问题了。另外测量竞争起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升高,晶振输出幅度会变大

问题是8028 XTAL时钟输出一直不变,但晶振输出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也有可能是你的复位出现问题了。另外测量竞争起震就好。

8028要求的时钟幅度是50--1000mv,但是死机后幅度会变到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