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OLED屏参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4):
一个OLED平的数据手册,有个问题:
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里面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Symbol     Min    Max    Unit
                                                     Vdd          -0.3       4        V

但是在DC Characteristics里面
Supply Voltage for Logic        Symbol     Min   Tpye   Max    Unit
                                                     Vdd          1.65   2.8      3.3       V

这两个图表,逻辑部分的驱动电压范围,到底应该按照<4V设计还是按照<3.3V进行设计呢???

网友A:
按“Tpye”(抄错了吧:lol)设计

网友B:
按你给的数据,你的逻辑部分的驱动电压,标称值应该是2.8V。其最小值不应<1.65V,最大值不可超过3.3V。超过此范围后,逻辑部分可能工作不正常。但如果<-0.3V或>4V后,芯片可能会有硬损坏,不仅仅是工作不正常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