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芯片

楼主(2014-07-24):
最近听说DCDC芯片有同步整流的 效率很高。
网上扒拉好几天,不知道哪些是。
求推荐常用型号。
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要求

网友B:
凌力特很多吧,TI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要求

1、降压 12->5  3A
2、升压 3.7->5 1A
3、可调

常用的多推荐几个型号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力特很多吧,TI也很多

其实 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区分芯片类型 挨个看数据手册的话 太多了

网友C: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D:
在TI或者凌特官网输入你需要的参数就能看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E:
在TI官网很好找啊,有中文“同步”(对应英文“Synchronous”)提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1、降压 12->5  3A
2、升压 3.7->5 1A
3、可调

升压3.7V升压5V1A    3.7V升压效率有94%    就是PS7516
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