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的IO口输出为“1”时电压为0.8V

楼主(2014-07-24):
很奇怪,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检查该IO口上是否有复用功能?

很多IO口上都复用了模拟功能,PIC寄存器默认是启用这些复用功能,如果代码没有关闭这些功能,则IO口此时无**确的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该IO口上是否有复用功能?

很多IO口上都复用了模拟功能,PIC寄存器默认是启用这些复用功能,如果代码 ...

AD1PCFGH=0XFFFF;
AD1PCFGL=0XFFFF;

这样是不是就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