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是什么传感器芯片

楼主(2014-07-24):
图中芯片正上方是操纵杆,上面有颗磁铁,操纵杆的摆动,芯片能产生2个电压信号,表示磁铁当前所在的坐标。
此应用是电动轮椅的操纵杆,能控制转向及速度。预估是霍尔类的传感器,但是没找到。
那位大神了解这样的芯片,或者有类型的替代方案,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动能产生信号?也有可能是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动能产生信号?也有可能是磁传感器

测试发现,在原点位置时,2路输出均为1/2 VCC,往不同的方向摆动时2路输出应为磁铁的平面坐标。

网友B:
磁阻式角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阻式角度传感器

有推荐的型号吗?看过几款角度传感器,感觉只能测试旋转的角度,不能达到我检测平面位移的目的。

网友C:
LZ, 平面坐标 是用什么信号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平面坐标 是用什么信号表示的

电压,测试样品的结果应该是以(0.5VCC,0.5VCC)为原点的平面坐标系

楼主:
已解决,样品是一颗三轴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