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解

楼主(2014-07-24):
帮忙看下这个图,输入是5ma的交流信号,第一个运放输出后怎么是+/-6V的正弦信号,为什么不是+/-5V?经过C2隔直后,电压抬高了1.5v,运放充电,我想知道的是抬高1.5V是认为计算的,还是碰巧,后面的是反相比例看得懂,求大神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不甚感激。

网友A:
第二级虚短路造成的。

网友B:
“经过C2隔直后,电压抬高了1.5v”

分两步:
1. C2隔直 -> Cin过来的直流成分被隔掉
2. 电压抬高了1.5v -> U1B的直流基准1.5v叠加到隔直后的信号上(想象一下,Cin输入为零时,Cout是不是1.5V)

网友C:
为什么不是5V。也许你换个软件仿真就是5V了。或者还是具体以实物为准。后面偏置提高了1.5.因为你的3脚给了电压1.5.通过那个电阻的电压还是直流的片子1.5叠加在了那个过来的电容端。他的偏置不是第一个放大器而来的。第一个放大器的输出已经经过电容滤掉了。是后面的电路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C2隔直后,电压抬高了1.5v”

分两步: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5V。也许你换个软件仿真就是5V了。或者还是具体以实物为准。后面偏置提高了1.5.因为你的3脚给了 ...

我也觉得是仿真软件的问题,照例说应该是+/-5V,后面的电路经过你讲解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