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actel fpga 如何

楼主(2014-07-24):
请教大家,
       我用的是actel 的fpga。如何将外部输入时钟引到全局时钟呢?不用PLL或CCC。用verilog语言的原语,但不知道是啥,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系统是完全同步的嘛,,如果用全局时钟,,那把每个子系统的时钟输入都例化到顶层的clk,,,至于原语,,不太懂,,不过xilinx的原语是有一定格式的,,看看数据手册吧,,帮你顶下

网友B(2014-09-01):
那你得查查actel  的原语格式了

网友C(2015-05-11):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请联系我,linwenwww376@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