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857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4):
DAC, AC, TI
最近申请了TI的DAC8571,看了相关资料但还是一头雾水。哪位大神可以教教它的用法,最好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数模转换的啊,这个直接的编程序的控制其工作的即可啊。

网友A:
给其输入的是数字信号的,其输出时模拟信号的啊。

网友B:
建议你只看datasheet中的时序部分    加上引脚的大体功能介绍就理解怎么用了
DA还是比较好用的    datasheet中可能讲了很多杂散等方面的参数    搞得感觉很复杂
程序没有   这个要根据你的控制器去写

网友C:
16位的精度,I2C总线操作,低功耗轨至轨操作输出额。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连接方法A4——SDA,A5——SCL,Vref,VDD——Vcc,Vsense——Vout,A0——GND(如果接Vcc)。
我用的是arduino的开发板。
代码如下:
[pre lang="arduino" line="1" file="DAC8571_arduino"]#include <Wire.h>
#define DAC8571 (0x98 >> 1)//DAC8571地址(A0接地)
int analogPin = 3; //观察Vout的输出
double x=0;
int val;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ire.begin();

}

void loop()
{

  Wire.beginTransmission(DAC8571);
   Serial.println(DAC8571);//开始传输
  Wire.write(0x10);//写控制字0x10
  Wire.write(0x99);//写电压值0-FFFF
  Wire.write(0x99);
  Wire.endTransmission();//结束传输
  Serial.println( Wire.endTransmission());
  val = analogRead(analogPin); //从输入引脚读取数值
x=(val+1)*5/1024.00;
Serial.println(val); //显示读取的数值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x);

}[/pre]
留给需要的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连接方法A4——SDA,A5——SCL,Vref,VDD——Vcc,Vsense——Vout,A0——GND(如果接Vcc) ...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D(2015-08-03):
楼主你好 请问 你的外围电路是怎么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