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 6怎么go to definition

楼主(2014-07-24):
Atmel studio 6怎么go to definition,在程序中像Keil和IAR那样点击子函数,右键go to definition转到头文件的里面去找到该函数。

网友A:
单击右键,第一个选项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击右键,第一个选项就是啊

在main.c中可以,但是在其他.c中实现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ain.c中可以,但是在其他.c中实现不了!

你装的不问题?我的在任何一个文件内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不问题?我的在任何一个文件内都可以的

应该不是哦,你哪个版本,我是6.1 SP2

网友A:
我的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