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ADC通道精准度有很大差别,出乎意料

楼主(2014-07-24):
我今天把ADCINA0-7全部接地,然后看得到的数据出乎意料。先看下面的数据:
ADCINA0   0.0837   0.1021   0.0966   0.1036
ADCINA1   0.0012   0.0001   0.0002   0.0005
ADCINA2   0.0226   0.0228   0.0269   0.0246
ADCINA3   0.0024   0.0006   0.0006   0.0005
ADCINA4   0.0290   0.0255   0.0268   0.0263
ADCINA5   0.0027   0.0010   0.0011   0.0017
ADCINA6   0.0287   0.0312   0.0315   0.0340
ADCINA7   0.0090   0.0043   0.0043   0.0037
ADCINA0的误差最大,平均有0.0965,ADCINA2,4,6通道次之为0.025
ADCINA1,3,5,7的误差很小为0.001的数量级。
我想加上增益误差和偏移误差,奇数通道应该正常,但偶数通道差别很大,尤其是通道0,我想这是不是和它内部的结构有关系,望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个是跟你的参考源有关系的啊

网友B:
从很多网友的问题贴中总结出   奇数通道和偶数通道还真有很大的差异   奇数通道的干扰会影响
真个奇数通道    可能与芯片内部的设计有关吧
关于采集到的这个电压值  建议你用好一点的万用表量一下参考和输入AD口之间的电压
这个采集肯定是有漂移的    建议用软件方法处理一下

网友C:
我在使用ADC采样直流稳压电压的时候也发现了,误差是10mV级别的。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要如果处理来降低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很多网友的问题贴中总结出   奇数通道和偶数通道还真有很大的差异   奇数通道的干扰会影响
真个奇数通道  ...

我用的内部参考电压,没有找到具体在哪里啊。还有测量参考电压和采集通道之间的电压什么目的?还是应该测量参考电压对地,和通道对地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使用ADC采样直流稳压电压的时候也发现了,误差是10mV级别的。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要如果处理来降低误差 ...

我现在也只是采用每个通道减去相应对地平均值的方法,不过我的误差只要求0.01数量级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只是采用每个通道减去相应对地平均值的方法,不过我的误差只要求0.01数量级就行了。 ...

那就在使用时当做固定值减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只是采用每个通道减去相应对地平均值的方法,不过我的误差只要求0.01数量级就行了。 ...

最好再做个滑动滤波算法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考虑芯片自身的零漂、温漂的啊,加个系数补偿下的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再做个滑动滤波算法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教程啊,这个感觉是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E:
将采集的数据做一个滤波算法的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再做个滑动滤波算法

同求一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采集的数据做一个滤波算法的呗 。

我做了中值均值滤波,但效果不甚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求一个教程

网上找找      就是简单的平均算法

网友F:
去两头求平均值

网友G(2018-08-28):
平均滤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