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电路设计

楼主(2014-07-24):
现在有一个频率为3KHZ的方波信号,想要通过倍频电路变为6倍频,或三倍频的方波信号。我看网上有那种锁相片的电路设计,还有用CD4046的,请问,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看看我现在可以选择的方案,最好能有电路连接图或者讲一下原理

网友A:
如果对相位抖动要求不高,用CD4046是最省钱的。还是自己好好温习一下锁相环的原理吧,电路不会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相位抖动要求不高,用CD4046是最省钱的。还是自己好好温习一下锁相环的原理吧,电路不会太复杂。 ...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对于锁相环的了解几乎没有,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电路,或者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是电子专业的,对于锁相环的了解几乎没有,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电路,或者原理 ...

哪有捷径可走呀! 再说,你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呀。

网友B:
3kHz的方波信号,其3次谐波含量相当大,用窄带带通滤波器也可以滤出3次谐波来。
但2次谐波含量则不一定很大,若方波对横轴对称,则不含偶次谐波。
所以,还是锁相环为宜。

网友C:
不是电子专业的那你不用太多理解。网上参考别人做的4046直接动手。动手更直接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谢谢大家,我努力努力哈,主要是专业名词太多,没大听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kHz的方波信号,其3次谐波含量相当大,用窄带带通滤波器也可以滤出3次谐波来。
但2次谐波含量则不一定很大 ...

有一点错误。方波关于横轴对称,同样会含有偶次谐波。如果不希望存在偶次谐波,使占空比为5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错误。方波关于横轴对称,同样会含有偶次谐波。如果不希望存在偶次谐波,使占空比为50%就可以了, ...

说“方波”,通常是指占空比0.5,对横轴对称。占空比不是0.5,通常称矩形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方波”,通常是指占空比0.5,对横轴对称。占空比不是0.5,通常称矩形波。 ...

对的。方波就是占空比50%的矩形波。只要占空比是50%,就不会含有偶次谐波。如果同时满足占空比50%、关于横轴对称,他还不含有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