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M1803两个参考输出电压应是多少

楼主(2014-07-24):
PCM1803两个内部参考电压的退耦电容输出脚上电压应该多少,我的怎么第一个引脚上是2.58V,第二个引脚上是4.96V,两个应该幅值相同才对啊,而且也不应该是这样两个电压值。
现在模拟输入0V,ADC值为833B30H,输入1.28V时ADC值为8F8530H,请大侠帮助!

楼主:
其他论坛得到的答案:
Vref1是给ADC用来做参考电压的而Vref2是用来决定输入满量程的范围的。
1. 两者电压是不一样的。Vref1只有二分之一Vcc, Vref2与VCC差不多。你量下我们的EVM板就知道了
2.它们都是Vcc提供的电源。
3. 对于每个ADC,都需要Vref1与Vref2。

但是输入的模拟电压和ADC值还是对应不上,谁能解释下?

网友A:
没用过PCM1803,帮顶

网友B:
没用这个的,,不过我个人认为还是看下匹配电阻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