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 i.mx6 vpu] 在rpm/BUILD/imx-lib*/下找不到vpu目录,求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4-07-24):
最近在做H.264编解码,内核编译通过,然后执行:
./ltib -m prep -p imx-lib
执行正确,但是在rpm/BUILD/imx-lib*/下找不到vpu目录。请问怎么办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rpm/BUILD/imx-lib*/下是没有vpu的目录的,请问你是要unit_test中vpu的源码吗?还是别的,你能说的详细一些么,方便我们快速给你建议。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单独编译IMX_MMCODEC*/ltib codecs/libfslvpuwrap-*。
但是我执行./configure时提示:error: lib_vpu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imx-lib
我已经在ltib里选择了:imx-test、imx-lib、imx-vpu-lib

另外,我自己做了个makefile编译上述文件时,提示找不到vpu-lib.h。我找到这个文件,并用-L指定了这个路径,编译通过;但是链接不通过,因为没有vpu的库。
我想知道如何安装vpu库,因为我想在自己的程序里调用vpu-lib.h里面的函数。

另外,《linux reference manual》里VPU一章说,执行前述指令后,在rpm/BUILD/imx-lib*/下有vpu目录,莫非我理解有误?

楼主:
先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你好,我编译mxc_vpu_test时,也提示找不到vpu_lib.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rpm/BUILD/imx-lib*/下是没有vpu的目录的,请问你是要unit_test中vpu的源码吗?还是别的,你能说 ...

你好,我想单独编译IMX_MMCODEC*/ltib codecs/libfslvpuwrap-*。
但是我执行./configure时提示:error: lib_vpu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imx-lib
我已经在ltib里选择了:imx-test、imx-lib、imx-vpu-lib

另外,我自己做了个makefile编译上述文件时,提示找不到vpu-lib.h。

我的问题是:我想知道如何安装vpu库,因为我想在自己的程序里调用vpu-lib.h里面的函数。

另外,我从开发板上可以运行unit_test里面的mxc_vpu_test,但是用make编译时也提示找不到vpu-lib.h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编译mxc_vpu_test时,也提示找不到vpu_lib.h

楼主你好,我感觉是你的理解有误,你这里编译mxc_vpu_test,我不是很理解你的做法。如果你是要重新编译vpu 测试的源码的话,应该编译的是/rpm/BUILD目录下的imx-test-***源码才对的。mxc_vpu_test是你编译源码以后生成的测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感觉是你的理解有误,你这里编译mxc_vpu_test,我不是很理解你的做法。如果你是要重新编译vp ...

你好,我确认编译的是/rpm/BUILD/imx-test-*/test/mxc_vpu_test,要不然make之后不会提示找不到vpu_lib.h,(实际上是mxc_ipu_hl_lib.h找不到,但是vpu_lib.h也找不到)
我用./ltib -m scbuild -p imx-test编译也可以通过,但是用make不行,因为我想写自己的程序,所以想用make
还有,如果我把vpu-lib.h等头文件复制到要编译的目录,则编译可以通过,链接不通过,会有很多库函数找不到。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imx-lib时提示:Couldn'tfind package imx-lib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

楼主:
你好,我的板子是参照6Q SABRE-SD设计的,BSP是L3.0.35-4.10-130816。
目前的硬件上运行各个测试程序正常,可以运行mxc_vpu_test.out进行H.264编解码。唯独不能单独编译VPU的测试程序。

楼主:
好像只能用ltib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单独编译IMX_MMCODEC*/ltib codecs/libfslvpuwrap-*。
但是我执行./configure时提示:error: li ...

楼主你好,关于你关于过程中找不到vpu-lib.h,是由于你没有释放它的源码,这里建议你首先在ltib中释放vpu的源码:
./ltib -p imx-vpu-lib -m prep
你在目录/rpm/BUILD/imx-vpu-lib-3.0.35-4.1.0下可以看到vpu的库以及源码。
你现在编译的话就可以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确认编译的是/rpm/BUILD/imx-test-*/test/mxc_vpu_test,要不然make之后不会提示找不到vpu_lib.h ...

楼主你好,问题已经给你回复,注意查看哈~~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能用make编译,只能用ltib编译。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能用make编译,只能用ltib编译。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C(2017-02-15):
引用 楼主:
好像只能用ltib编译

楼主,你好,单独编译mxc_vpu_test文件夹中代码,最后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现在我也想单独编译这个文件夹代码  不想使用 ./ltib -m scbuild -p  imx-test命令!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