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参考地提升能否解决双极性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大家好,遇到一个单电源处理双极性差分信号放大的问题。
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的共模信号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正的(但是范围小,在+-0.5V之间)。(比如输出可能是(0.38V,0.37V),也可能是(-0.21V,-0.22V).)而我这边只有单电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这边用一个运放弄一个“浮地”出来和传感器的地相联。如果我把“浮地”的实际电压设置成0.6V。是否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还有,这种方式会带来什么弊端呢?

网友A:
参考这个的思想https://bbs.21ic.com/icview-774206-1-1.htm

记得是思想,解决单电源的思想。

网友B:
楼上的连接看不到了。

这种浮地的方法比较常用,尤其是用在电池供电的电路上,隔离的电源也可以用,但为了避免干扰,要注意浮地和地之间不要有交流电压,一般是在R26上并联个电容。另外,要浮可以多浮一些,甚至浮到电源的中点,形成伪双电源。

弊端就是不真正共地,不适合维护和扩展。
维护,比如电路故障,维修人员一测量发现两个地电压不同,认为地线断了,又给接了根地线,结果可想而知。
扩展,比如修改、增加另外测量电路,必定受制与这个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的思想https://bbs.21ic.com/icview-774206-1-1.htm

记得是思想,解决单电源的思想。 ...

这个连接进不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连接看不到了。

这种浮地的方法比较常用,尤其是用在电池供电的电路上,隔离的电源也可以用,但为了 ...

我就是担心这种地会带来噪声或者其它误差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担心这种地会带来噪声或者其它误差什么的。

也要看后面的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还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要看后面的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还要看精度要求。

选个好的运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