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软启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4-07-24):
求大神解答,现在要软启动一个600W,24V的直流电机,只要启动电机的1s内有PWM波,正常工作后就不需要PWM了,请问这1s内的启动波形是什么样的呀,该用什么方法软启动?

网友A:
就是占空比逐渐加大的PWM,直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占空比逐渐加大的PWM,直到100%

说具体点行吗,我对这块很陌生,一些时间参数说清楚,我工期很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占空比逐渐加大的PWM,直到100%

设定启动时间为1s,把这1s分成10个周期,每个周期是100ms,然后第一个周期中高电平是10%,低电平是90%,第二个周期中高电平是20%,低电平是80%。。。。第九个周期中是高电平是90%,低电平是10%,然后就一直是高电平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定启动时间为1s,把这1s分成10个周期,每个周期是100ms,然后第一个周期中高电平是10%,低电平是90%,第 ...

是的,但是可以再细分一点,这样启动更加平缓。
频率控制在200HZ以上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可以再细分一点,这样启动更加平缓。
频率控制在200HZ以上就行了。 ...

版主 老鱼探戈 加我下Q:241753443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老鱼探戈 加我下Q:2417534435

啥事?站内联系。。

网友D:
这个简单的程序,也到处问的。
无非是在1S内,PWM输出占空比慢慢增加。

网友E:
很多这样的例程

网友F:
版主意思是1S可分成20个周期以上,比之前的10个周期在细分一些,单片机应该带着功能的挺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