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展示】+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4-07-24):
德州仪器有一款滤波器的设计软件,只需要输入所需要的滤波器的参数,就可以生成滤波器的电路图。
设置低通滤波器
设置通带频率为1000Hz
选择巴特沃斯滤波器
选择sallen-key滤波器
点击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滤波器电路、元器件参数和增益曲线图
根据原理图画出easysim的电路图,并且放置探头
设置电压源
正常应该在左上角出现报告和交流分析或者瞬态分析或者直流分析,可是居然木有!!!是不是软件除了上面问题了?真伤心!!!
但是,经过尝试,发现两个元器件必须用线连接,而不能直接连接。发现可以仿真了。
设置输入为50Hz时,输出几乎和输入一致。
输入为800Hz时,输出有所衰减,但是衰减不大。
输入为1kHz时,衰减成原来的0.7倍
当把输入频率调节为8kHz时,则输出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