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L850G为啥这能连全速设备?

楼主(2014-07-24):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吧,我这边有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天了,我用GL850G  SOP28封装的,参考网上的原理图。
图中GL850G的上流连接的是海思HI3521的usb口,该接口为usb 2.0,照理说,hub的下游应该高速全速都可以连接的,只能识别全速设备,高速设备不能用,这是为什么?
图中的usb电源为主板供电,而非usb bus供电。

网友A:
usb 2.0标准不强制要求要求高速模式,只要支持全速就可称为2.0的标准,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

楼主:
查过了  hi3521有两个usb口,都可以支持High-speed、Full-speed、Low-speed三种设备,其中一个口接GL850G,扩展出三个口,另一个usb口直接接一个3G模块(高速设备),3G模块运行正常。我试过将原来接3G模块的usb端转接到hub的上游usb端,还是只能识别全速设备。

楼主:
现在问题基本可以定位了,是因为布线和制板的问题导致usb hub上游本身无法跑到480MHz的高速,由于hub芯片离3521的usb端有点距离,再加上制板时未按要求做好阻抗控制,根据叠层算出来usb差分阻抗为120ohm,这和90ohm的要求差得远了,这次是我疏忽了,没把这个 高速信号放在心上,下次一定吸取教训。
附上intel的关于usb的layout guideline,大家分享下吧。

High Speed USB Platform Design Guideline.pdf